急停灯微亮

楼主(2018-12-24):
设备上有一个急停按钮,在灯的两边都是24V的情况下,为什么灯还是微微亮着的。检查过了,急停按钮应该没啥问题。各位大佬知道什么原因么?

网友A:
把灯的盖子掀开看看够不够亮
亮度还是有的,还是很小,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正常,LED的有点漏电流都会亮,换成灯丝的灯泡就不会亮了。

网友C:
你的指示灯,应该是AC,DC通用型的,如果想取消微微亮的信号,并上一个电容即可
能告知一下是什么原因么,还有电容该多大呢

网友D:
我以前碰见过按钮灯会微亮,使用的是两个24开关电源,把两个开关电源共0V就ok了

网友E:
那个两边都是24V 是怎么做到的?同一个电源吗?
一边是24V,一边是PLC的输出端口

楼主:
并了电容,但是炸掉了,是电容容量不够大么?

网友F:
是电容耐压不够,也可能是电解电容的话接反了,同时24V,但不一定完全相同,有压差。

网友G:
是LED指示灯吧?有感应电压,特别是附近有变频器的设备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在LED灯两端并联一个0.01uf的电容或并联一个4.7k的电阻都能解决,容量和阻值相差一点问题不大。
那10k的电阻可以么

网友H:
0V接地线,试试

网友G:
并一个10K的电阻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