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奇怪现像求讨论

楼主(2018-12-24):
描述:程序结构简单的很就是这么一小段
描述:为什么第一行的运算结果为零
FX3U的PLC用标签做了一个简单的程序,程序简单的很只是调用了一个FB而尔,搞不清楚在块的第一行的运算结果始终为零,而其它的运算结果一切正常,求解!!!
下载积分:+1(totti10) 好贴好贴!

网友A:
编译后重新下载一遍,有的时候用了运行中写入就会这样

网友B:
数据类型是不是对应的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C:
DMUL乘法的结果是64位,第一行D_Temp1的值被第二行的高位结果覆盖了
另外~三菱分配元件是由编号大往小分配
下载积分:+3(vitalityboy) 好贴好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DMUL乘法的结果是64位,第一行D_Temp1的值被第二行的高位结果覆盖了
另外~三菱分配元件是由编号大往小分配
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跟标签元件的地址分配有关系,经修改标签元件的名称问题貌似解决了。谢谢楼上leechengyu的解惑

楼主:
个人感觉三菱的标签有点胡弄人的,
1、在标签的自动分配设置里有10ms的定时器设置,但不能在局部标签里设置10ms的定时器。
2、在自动分配里有状态元件S,但使用步进指令STL时却又不能使用标签

网友D:
监控D512-D999之间有没有你想要的结果;
把变量D_Temp_1换成其他名称看看,有时大小写、中英文、全角半角输入笔误也会出现一些奇怪现象;
建议变量名称使用英文。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真诚感谢!

网友E:
64位!!!!!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