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4):
如图所示,在定义了标签后,怎样显示该标签使用了什么地址。我记得曾经可以在软件上可设置的,但现在就是找不到在哪里可切换

网友A:
試試  工具=>選項

楼主:
找到了。在“选项-程序编辑器-梯形图-梯形图”里面设置。谢谢以楼上几位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