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4):
现一个传送,打包项目,要求一秒种内计数5次,请教高手如何做系统配置。

网友A:
我做过一个很类似的,测转速的,也是数脉冲,你那1秒5次还叫高速计数我当时是1秒200次,都没用高速计数器,随便普通的计数器都可以了。。。。

楼主:
请教楼上,用接近(或光电)开关,接入PLC输入点就可以么?不用其他元件么?

网友A:
是的,注意接近开关的最大允许频率,一般的接近开关都有几百K,足够用,PLC要用晶体管输入型的,输入点也有最大接收频率说明(一般可以调到几ms),一秒钟记个上百次很轻松了(具体看PLC扫描周期了)

网友B:
1秒钟5次,不用配置,
不叫高速开关。
普通近接开关都能达到每秒400次,
PLC的输入点,10ms的滤波时间也能达到100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