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西门PLC200,求大神指点一个简单程序

楼主(2018-12-24):
有一个启动开关,四个电磁阀
工作要求:启动按钮,电磁阀A B 工作60S, A 停
电磁阀BC工作120S,B停
电磁阀CD工作180S, C停
电磁阀DA工作240S,D停
一直循环工作。
只有一个启动按钮,四个电磁阀,没有其他输入信号。
用西门子PLC200,怎么编程?
求大神们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这么简单的程序,摸索了一个晚上才写出来,PLC调试正常,不容易

网友A:
你还写出来了,我都不会写。

网友B:
ABCD 使用ROR或ROL循环移位 每60秒移位一次 位数为2位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移位刚接触,还没明白,我都用的通电延时继电器的逻辑关系来写的 。。

网友C:
善用工具,使你的问题清楚。
时序图
下载积分:+1(15051720860)

网友D(2019-07-23):
建议用移位指令进行编程,一开始进行编程学习,需要有一个良好的习惯,这样对以后的编程调试有好处。常规的起保停电路无法满足以后更复杂的程序逻辑。
【专业只做西门子】(群号861052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