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4):
最近[在调试一个折线机,是用信捷控制两个三洋伺服电机,折弯用三洋伺服加一个减速比为5的减速机来弯线的,伺服电机1KW,转速为3000r/min,伺服编码器分辨率为131072.之前设置的电子齿轮比为2768:90,我输入360,正向转360,刚刚好是一圈,输入-360,反向转不够一圈,大概差个20到30度,造成每次折弯都有偏差,而且偏差很大。监控PLC发脉冲和伺服接收回来脉冲都正常,搞得很迷惘,想不明白为什么正转正常,反转有偏差?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折弯伺服动作时候,另外一个伺服电机也轻微转动,怀疑是这个折弯伺服干扰另外一个伺服,我就把伺服移走后并接上地线,但是问题还是存在。

网友A:
1、检查伺服电机与减速机连接,可能连接不紧密,或者你的减速机精度太差
2、是不是干扰,监控指令脉冲就能确认,确定是干扰就从干扰排除方法上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