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d码和时间的关系

楼主(2018-12-25):
哪位大神能帮忙解释一下Bcd码如何表示时间的

楼主:
H800是几点呢 >?

网友A:
BCD码用4位表示一个十进制数字
这个我是知道的,但是它和时间的表达关系是怎样的,H800怎么能表达成8点呢 中间要用几个指令??

楼主:
没人能回答么、?

网友B:
H800=8:00
看来是个明白人 能加微信吗?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
虽然一头雾水 但是感谢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8421码就是BCD码
一个4bit只能表示0-9,一个16bit最大只能9999。
十六进H11,十进制17,BCD是11,二进制是00010001,
我想问的是H800和8.00的关系是怎么得来的

楼主:
感谢大家 已经彻底弄明白BCD和时间的关系

网友C:
就是用BCD表示时间
十六进最大HFFFF,用BCD表示最大9999,
十六进H2018,BCD就是2018年,十进制就不是2018年
十六进制表示2018年就是H07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