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倾角传感器四脚支撑找水平面

楼主(2018-12-25):
利用倾角传感器,四脚液压缸支撑平台找水平面。有程序参考或资料吗

网友A:
伺服阀控制液压缸,PID控制?
普通液压缸,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B:
为何不用使用隔振器(vibration isolator)呢?
刚查了下隔振器。小弟这个主要是为平面找平,非消除平面水平波动。受教

网友C:
做过相差项目,XY角度坐标值,来判断现在是什么角度,顶升和下降是相反,四相限,数据进行比较,在控制进油电磁阀的开启与关闭。
前辈,“四象限,数据进行比较”能说得详细点吗,感激不尽

网友D:
配合上位机,导入角差数据,用电缸,或马达驱动。
项目成本限制,领导先让用PLC写。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