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pware 写入数据库案例

楼主(2018-12-25):
你们要的实例来了!

网友A:
软件是要收费的吧
是的,这个软件按照不同的驱动收费,不过可以下载试用2小时,关闭重新启动,可以无线次数重复,破解版的市面上也有,不过不推荐,稳定性和安全性考虑,工程项目还是上正版软件好点。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2019-07-29):
PLC数据直接写入数据库的智能网关: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33a.html

网友C(2022-1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