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5):
请问可将2个寄存器数值合并于另一寄存器(10进制)?
比如D1是月,D2是日,D3为D1与D2的合并值
D1=12月
D2=25日
D3=1225

须用何种指令来达成

原则上皆是两位数
所以不会有超过9999到第五位

日期时间值直接取plc万年历
到时设计使用时
要取何时建立的资料
目地要减少寄存器的使用数量

网友A:
这种我只会土办法

MUL K100 D1 D4
ADD D4 D2 D3
  • 下载积分:+5(sunnykmc) 这个方式可
  •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我只会土办法

    MUL K100 D1 D4
    ADD D4 D2 D3

    这个方式可
    但要四则运算
    怕多项累积条件多了影响PLC延长扫描周期

网友B: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乘100相加,这种最最常规的指令肯定做了底层优化加快运算速度的,你要用其他指令实现肯定没这个快的
  • 下载积分:+5(sunnykmc) 真诚感谢!

网友C:
    引用楼主sunnykmc于2018-12-25 14:37发表的 请问可将2个寄存器数值合并于另一寄存器(10进制)? :
    请问可将2个寄存器数值合并于另一寄存器(10进制)?
    比如D1是月,D2是日,D3为D1与D2的合并值
    D1=12月
    D2=25日
    D3=1225

    版主的数值是BCD码。
    所以,要知道
    D1=12月  >>> 是H0012 吗?
    D2=25日  >>> 是H0025 吗?
    D3=1225  >>> 是H1225 吗?
    若是的话,D1需要先使用 SWAP 指令[SWAP D1],进行高低位元交换,交换之后变成 H1200,再使用OR指令[OR D1 D2 D3],得到结果。
  • 下载积分:+5(sunnykmc)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主的数值是BCD码。
    所以,要知道

    日期时间值直接取plc万年历
    到时设计使用时
    要取何时建立的资料
    目地要减少寄存器的使用
    不过你这方式我没用过

    刚试了一下
    使用OR指令[OR D1 D2 D3]
    OR指令似乎不可行

网友C:
    这一个说明,应该是你要的。

  • 下载积分:+5(sunnykmc)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