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8-12-25):
fx2N通过fx2N-485-BD与三菱D700变频器通讯,用李金城编写的那本书里面的实例程序与变频器通讯不了,是不是接线不对?望高手指导一下485与D700怎么接线,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之前做过E740通讯变频器,需要一块板子--FR-E7TR

网友B:
SDA---RDA
SDB---RDB
RDA---SDA
RDB---S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