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上位机和三菱PLC编程口通讯,程序怎么写呢

楼主(2018-12-25):
最近发现手上的FX3GA的422串口走不了无协议通讯,只可以走编程口通讯,这样上位机的程序会不会很难写啊,可以看哪方面的资料呢,谢谢大家

网友A:
搞清楚编程口是什么接口先,是422?or232?还是其他什么

网友B:
是不是这个?

网友B:
直接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C:
不难写,只要知道协议内容就行。协议内容百度一下就有

网友D:
网上有协议你可以看看怎么写,不过都是多年前老的协议,
3U之类的新PLC有些不样,
前些天有看过。但还没有做过实际的程序。只做了测试程序。
如果你是做上位机的,协议要自己写,因为小PLC没有太多的人做上位机。
Hi!大家好,我叫KGD235143,100%中国制造,规格173cm,质量65kg。采用人工智能,各部分零件齐全,软硬件运转稳定,经三十多年的运行,属质量信得过产品。从事单片机、PLC、上位机APP自动远程控制等开发,除了人长点帅点以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缺点太少。

网友E:
上Github找hslcommunication還不錯用

网友F:
我可以帮到你 可以联系我

网友G:
PLC通讯代码下载地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6wj.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