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1S 485通讯台达温控器DTA4848R1

楼主(2018-12-25):
有用过的 台达温控器通讯参数具体要设置是什么 RTU 还是ASCII 传输速率 位 同步位停止位 是多少

网友A:
一般用rtu吧 其他的是看自己的设置的

网友B:
可以让他自己查找 只不过时间比较长

网友C:
看说明书啊!说明书看不懂吗???

专业外协

网友D:
你这问题,太大太笼统,都不知道你想问啥

楼主:
回复 大家问题已解决 台达触摸屏官方资料 不详细 没有说明DOP-AS57BSTD触摸屏显跟正常的 全双工和半双工 不同DOP-AS57BSTD 只要 接R+ R-到485 A B 就可以 不用并连 T+ T- 之前 按老方法并连 所以一直通讯不上晚上看见百度文库的资料才彻底解决了

网友E:
我发一个FX3U和台达温控器 MODBUS-ASCII 通讯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61924-page-1.html

网友F(2019-03-02):
好像台达的产品都内置modbus通讯协议,直联就好,比如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