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5):
欧姆龙CP1H    D200是最终尺寸值   现在我要记录D200的100次变化值,到100后,
最新的数据挤掉最开始的数据,怎么弄,没办法了,在线等,AVG指令不适合,谢谢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61594.html
看我这个回复
不要AVG你还可以用SUM,再除以100
  • 下载积分:+1(liumengqq66)
  •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用字左移指令将D200数据依次存储在D200--D299中,再用位移上沿的100次信号求D200-D299的平均值

网友C:
    我觉得先使用变址寻址记录100或更多个数据(使用变址寻址更改统计数据量比较容易)。然后再做一个功能块(使用ST功能编写求平均值)在程序里边调用功能块计算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先使用变址寻址记录100或更多个数据(使用变址寻址更改统计数据量比较容易)。然后再做一个功能块(使用ST功能编写求平均值)在程序里边调用功能块计算平均值。

    这个变量是32位有符号的,这个也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61594.html
    看我这个回复
    不要AVG你还可以用SUM,再除以100

    我看说明,这个好像不可以处理32位带符号的?有什么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