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和威纶触摸屏做产量统计

楼主(2018-12-26):
请教下,我想用欧姆龙PLC中的D728的值做产量统计,显示在触摸屏产量一栏里面,每次按下D728的清零按键时,自动将本班的产量记录下来,记录十次以后新的数据自动覆盖最早的产量。。触摸屏用威纶的。。求指教,谢谢各位

网友A:
触摸屏读取D728数据,实时显示产量,清理按钮比如A800.00,在PLC里面写按下A800.00把D728的数据传输到D100,同时清空D728,再使用XFER指令将D100到D109十个寄存器传送到D101到D110,也就是相当于寄存器后移,D110就是十个值最早的一个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2019-04-09):
楼上基本就是正确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