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使用SoMachine V4.3,怎么使用SDO指令块

楼主(2018-12-26):
问题如题,在指令表中找不到SDO 的指令。不知道需要怎么做?

网友A:
直接掛CANOPEN模組,去FB拉你要的功能選項,人家都封裝好了對應到SDO的功能位置,這不是MODBUS,高端通訊都是套裝指令.
引用楼主蓝叶风雪骄阳于2018-12-26 08:56发表的 施耐德PLC使用SoMachine V4.3,怎么使用SDO指令块 :
问题如题,在指令表中找不到SDO 的指令。不知道需要怎么做?

~~業餘打工仔~~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