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6):
请问下各位大神前辈威纶通 cMTViewer  与 EasyAccess与EasyLauncher 这几个软件是干嘛的呀

网友A:
我也有相同的疑问,想知道......
威伦禁止反编译(恢复宏指令);WINCC画面密码;海泰克重建应用密码;组态王工程密码;Studio5000源密码保护等。微信:hkcs-001,QQ:598798210

网友B:
cMTViewer:在手机或者电脑上直接在线支持cMTViewer的屏幕,只能局域网使用

EasyAccess:专属VPN通道,用以太网直接在线威纶通相关设备,这个以太网是广域网,但在线屏幕的话又不是通过cMTViewer,是另外一个第三方的VPN监控,整合有点差。也可以通过他的屏穿透到PLC在线,但是在线质量甚忧,价格又贵,不如自己配置

EasyLauncher:配合威纶通的IPC用的程序管理软件,其实没什么用
  • 下载积分:+1(雷雷也有遗憾) 热心助人!

楼主:
    cMTViewer是不是说这个软件可以在手机实时监控触摸屏的状态呀

网友C:
    额6666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