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6):
刚转行工控一年不到,我所在公司用的都是三菱系列,网上自由口通信视频都是用的西门子s7-200,在视频中西门子有取地址&vbxx,那三菱是不是只能靠变址v z来实现变量地址改变,没有像c语言中的取地址符&?先说声谢谢了。

网友A:
有自由口协议(三菱无协议通讯)。

楼主:
谢谢,我知道三菱也可以无协议通信,但是没有看到过实例,不知道该怎么编写,比如像指针一样地址可以变换,西门子用的类似c语言的取地址符&,三菱我只知道变址符 v和z,我习惯c语言,想知道三菱能不能在梯形图里编写带变址&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自由口协议(三菱无协议通讯)。

谢谢,我知道三菱也可以无协议通信,但是没有看到过实例,不知道该怎么编写,比如像指针一样地址可以变换,西门子用的类似c语言的取地址符&,三菱我只知道变址符 v和z,我习惯c语言,想知道三菱能不能在梯形图里编写带变址&的程序。

网友B:
常规的指令变址有点类似吧,但肯定没有C的好用,看下新的那种高级系列PLC,应该有带支持C语音的,可以C语音和梯形图结合,欧姆龙都有三菱应该也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规的指令变址有点类似吧,但肯定没有C的好用,看下新的那种高级系列PLC,应该有带支持C语音的,可以C语音和梯形图结合,欧姆龙都有三菱应该也会有..

大神,我还有个问题,像三菱fx2n的中断源只有三种,外部输入中断,定时中断,以及高速计数中断,翻了整个手册都没看到事件中断,而自由口通信肯定要用到事件中断,不知道高级的三菱系列有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我还有个问题,像三菱fx2n的中断源只有三种,外部输入中断,定时中断,以及高速计数中断,翻了整个手册都没看到事件中断,而自由口通信肯定要用到事件中断,不知道高级的三菱系列有没有?

通讯上三菱真的不如西门子好用,三菱的自由口通讯叫作无协议通讯,你可以再查查这方面的资料,以前好像在FX3U的手册里面有上位机VB和FX3U的无协议通讯程序例子。有是有的,但编程量大。不像西门子的直接拉个FB块就可以。

不清楚你的自由口通信用于什么,但是第三方通信如果能用些开源的标准协议以后扩展还是维护都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