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三菱伺服MR-JE-*B,运动模块QD77MS4

楼主(2018-12-26):
PLC:Q03UDVCPU一个 定位模块:运动模块QD77MS4一个 三菱伺服MR-JE-20B两个
用JOG模式控制2个伺服电机恒定转速运行,但是在实际监视过程中,发现,转速恒定不下来,总是在跳动,转速如下
请问大家,如何能控制2个伺服电机恒定转速,或者控制在±1r/min的范围内跳动。

网友A:
有波动是正常的,楼主速度模式下,你的转矩是不变的,楼主为啥不用位置模式下,的速度控制,伺服,位置,转矩,速度都是可以调节的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监控中速度微小变换是正常的,要缩小变化量,可以调试增益看看。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