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抖动

楼主(2018-12-26):
请问各位 设备上有一台电机是通过三菱D740 0.75KW的变频器驱动的 早上开机时 变频器显示的频率不跳动 但电机转动却抖动 然后电机抖一会儿就正常运转了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负载重啊
负载不重 变频器输出接到另外有一个电机上也是同样抖动

网友B:
换个频率试试
加减频率还是一样的抖动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加速时间设置长一点?
蓝枫恋影

网友D:
我怎么就觉得你机械有问题呢

网友E:
可能变频器坏了,输出电压不平衡

网友F:
先把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在让电机空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