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测速

楼主(2018-12-26):
像这种齿轮测速用传感器用普通的接近开关不行么?看某宝上卖的是高速齿轮传感器,不也是接近开关的原理么?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A:
频率啊 假设齿轮100个齿 每分钟60转 每秒1秒 100个脉冲 接近开关都可能反应不过来 别说速度快点了

网友B:
找个响应频率高的接近开关。
QQ: 2490453455

网友C:
以前也用过接近开关测速,说实话挺简陋的,也只能测个大概

网友D:
反应速度吧

网友E:
接近传感器对检测物大小有很大的限制,响应频率也不高,数kHz,以欧姆龙为例,以2kHz计算。齿轮以50齿为例(齿越多,精度越高),2k/50=40转/S,这个速度限制太低了。
齿轮速度传感器用的是磁感应原理,永磁铁外面绕的线圈,齿轮接近和离去传感器时磁场强度发生变化,线圈中就感生出电压信号来了,频率可以非常高。
下载积分:+3(197771548)

网友F:
误差太大了,还不如改装个编码器吧!

网友G:
这个速度不高,要求不高的,还是免强可以用一下子,要想精度高好用,就装编码器,也不是很贵的

网友H:
条件允许加装一个变频器控制就知道速度了。

网友I:
测1万转/分钟没问题,已有大规模具体应用。

网友J:
为啥要测齿轮呢,转一圈检测一次不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