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6):
如果PLC和伺服都用三菱的,(先不考虑行程)可以达到一分钟动作150次吗?
目前设备是用倍福PLC,艾默生的伺服是可以达到150次的,想换成三菱全套可以吗?

网友A:
给三菱技术支持打电话,4008213030
拆二代

网友B:
莫得问题 主要看行程 短行程 惯量小的 没得问题 其实各家伺服都差不多
看你的应用 很多伺服都支持表格数据 然后连续运行 爽歪歪

网友C:
单方向问题不大,正反的话得结合机械机构了,这对伺服的机械性能要求挺高的,但是单单PLC和伺服驱动的信号处理和输出来说,是没问题的

网友D:
目前我做的偏摆式伺服送料机,偏摆送料速度已在145次/分。惯量匹配好,150的速度是没问题的。

网友E:
看你啥动作了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F:
这个不是电气问题,是机械问题。

楼主(2019-02-20):
引用 网友D:
目前我做的偏摆式伺服送料机,偏摆送料速度已在145次/分。惯量匹配好,150的速度是没问题的。

哈哈,我们同行,我刚好也是准备改送料机的

网友G:
平均算下来就是2.5次/秒,就是400ms动作一次,理论上来说是可行的,加速时间,减速时间,以及达到最大速度以后运行一段行程的时间加起来能小于400ms就行了.通常是能达到的

网友H:
这是看plc扫描周期,看三菱的扫描周期是可以达到的

网友I:
500次的都有,看你用在什么 场合、怎么用了
三菱MT2的SFC解密、MT2安全密钥(Security Key)解密,GXWORK2软件安全密钥解密 Q:2057274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