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通讯

楼主(2018-12-26):
西门子1200为什么RS485通讯数值可以正常但是指示灯的不能通讯上

网友A:
什么RS485通讯数值?你给定的数据肯定正常,你读的数据肯定不正常。

楼主:
西门子1200与迅捷文本屏modbus通讯,他们数据通讯已经正常,如在屏里面写入一个值100,plc可以收到,但是plc给屏里面的位(也就是指示灯)没有显示

网友B:
modbus用的只读指令吧?要用读写指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