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8-12-26):
自己做了一台设备,用的MR-JE伺服做定位控制,丝杆带动圆盘做上下运行(装有配重块),刚启动瞬间振动较大,请问是不是要调整伺服驱动器的哪一个参数减少振动?请高手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加速时间拉加大

楼主:
具体是哪个参数呢?

网友B:
是不是功率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是哪个参数呢?

楼主:
看了下说明书,好像fx2n与D700不能modbus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