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6):
最近做一个项目,送料伺服控制速度,收卷、放卷步进电机控制速度,收卷、放卷轴各连接一个编码器检测位置偏差,请教各位高手如何根据送料的速度自动计算收卷、放卷步进电机的速度及编码器有偏差时的调节量(调节响应过快影响系统稳定性,过慢达不到调节效果)。请各位有经验的高手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A:
同问,最近做一个同楼主类似的项目,主动变频,收卷也是用变频,收卷有120卷,每个轴独立跟随主动,准备用角度传感器做跟随调张力。现在只有个大的方向,那位朋友有做个类似的项目,请指教。

网友B:
用步进电机驱动收卷、放卷,有点新鲜。

网友C:
变频器加张力控制器➕PID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艺描述还是不够清楚,我只好猜测了,这是主从速度跟随同步系统,一般是精度和性能低的为主,精度和性能高的为从,而且收放卷系统,应采用张力同步好些,而不是速度同步,如果是张力同步,把编码器换成张力传感器,伺服做收放卷,步进做牵引,这样好些。
谢谢朋友解答,这个系统精度也不是太高,就是主从速度跟随同步,就目前这个系统来说要怎么样根据牵引速度计算收、放卷的速度比较好?编码器检测位置变动做小幅调整,谢谢!!

网友E:
条件太少,不好判断

网友F:
如需编码器方面的资料或是产品,可以联系我们额
旋转编码器

网友G:
根据送料速度计算出线速度,搞个测距传感测出放卷半径,根据线速度计算出转速,变频控制。收卷也一样

网友H:
没看懂楼主说的啥,用过一个东西 叫阻尼器,纯机械的,超过一定的力,它的速度都是恒定的。

专业外协

网友I:
加减速指令,在加上纸卷的外径,与纸张的厚度每圈的周长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加减速指令,在加上纸卷的外径,与纸张的厚度每圈的周长就可以了

简直就是瞎扯淡

网友J:
有钱就张力传感器+磁粉离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