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蛋都要碎了,请教个三菱ST编程问题

楼主(2018-12-26):
真的是要碎了。上个问题和这个标题一样的。我当时就怀疑会写坏PLC,今天果真好像写坏了。是这样的,我写1个CRC程序,3u,1个大循环嵌套小循环共计40次,写进去后老是报看门狗错误,百度了几下,然后翻了手册,吧看门狗复位放在了循环语句中,于是问题出现了,plc无法联机了。根据LED观察没有报错,因为没写I/O,所以不确定PLC是否死机。
请问,这种情况下如何格式化PLC。
急,在线等

楼主:
哦,不对,应该是死机了,我把拨码开个拨到了stop位置。RUN灯还是亮着的。

网友A:
程序不上来吗?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关电,拨到stop,开电。试一下

网友C(2019-02-27):
我写CRC程序,
用的梯形图,并没有多复杂,
ST比便方便处理数据,应该更简单的。
只是测试程序,不应该去写看门狗,

网友D:
请问一下什么是CRC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什么是CRC程序?
modbus rtu通讯的CRC-16校验,
就是FX3U的CRC,指令,
不支持这个指令的型号,
只能自己写个小程序代替。
下载积分:+5(kcai_fly)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