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7):
FX5U有兩個485通訊界面,使用RTU模式搭配ADPRW指令,
但不了解的是如何判斷由CH1還是CH2執行通訊?

网友A:
自带的就是CH1

网友B:
别纠结了   4个串口  只能一个使用MODBUS指令

网友B:
你串口设定哪个 就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纠结了   4个串口  只能一个使用MODBUS指令

感謝

网友B:
是4个串口   只能设定其中的一个串口位 modbus通讯  别理解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4个串口   只能设定其中的一个串口位 modbus通讯  别理解错了

謝謝知道了台達部分MODBUS可分開設定三菱這部分4通道只能擇一使用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