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7):
这两种写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偶尔执行,偶尔不执行?

网友A:
引用楼主sbhd516于2018-12-27 10:26发表的 三菱FBD编程小问题 :
这两种写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偶尔执行,偶尔不执行?

什么情况下使得您认为没有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下使得您认为没有执行?

条件都满足了,但是 K130就是没传送给D0

网友B:
建议将程式码写入PLC后再用传统梯型图读出编译后的程式码来做分析,比较容易发现问题在哪~~~

网友C:
执行的顺序不一样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指令中再套用有脉冲指令是编程需要避免的。当前面的指令都输出ON时第一次条件成立时,MOVP(脉冲指令)指令会输出。但是一旦前面的指令不输出时,其实MOVP指令状态还是ON(也就是所谓的冻住一个状态),当第二次或者以后都ON时,MOVP由于条件都是ON,所以不会再输出。
  • 下载积分:+3(197771548) 学习了

网友D:
    梯形图和ST写法感觉都比FBD简单省事

网友D:
    ST的IF写法

网友D:
    这两种调用中使用脉冲指令写法应该会和楼主遇到的一样情况一样,不信可以试试

网友E:
    两个图条件都满足,只会工作一次,每二次条件满足不会有有动作。

楼主(2019-03-28):
引用 网友D:
    梯形图和ST写法感觉都比FBD简单省事

    。。。气压是模拟量,触点比较指令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种调用中使用脉冲指令写法应该会和楼主遇到的一样情况一样,不信可以试试

    您的意思就是上升沿指令(MOVP),在导通时只执行一次,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