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S7-200以太网数据转换怎么做?

楼主(2018-12-27):
S7-200与S7-200以太网数据转换怎么做?求大神指教 最好有个案例看 微信15274980972 给答案的小红包一个伺候

网友A:
CP243与SMART?具体什么情况?
可看看这篇文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s7c.html
第三方的模块:
相关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3472276
是用的226的 三个一起用 内部要做数据转换

网友B:
200的以太网模块好像老多银子了。
我建议用SMART 老板说不稳定非要我用200

楼主:
是用的226的 三个一起用 内部要做数据转换 我知道个方向就是用向导做

网友C:
如果变量不多可以通过触摸屏处理,200都停产了。
老板不肯 说有隐患 毕竟拖了4个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