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740变频器显示EIOH故障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8-12-27):
各位大神,本厂所用三菱E740变频器最近一段时间很多台显示EIOH故障,没法处理只能更换,请求解决办法,谢谢!
小侯

网友A:
查詢手冊這故障碼是浪涌電流抑制電路異常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我的用意是怎么才能在变频器硬件上找到解决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