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请教朋友们一个问题

楼主(2018-12-28):
哪位朋友知道一按PLC塑料外壳就输出不稳定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国产翻新的假货就是这样的,里面上下板的插头接触不好,以前就买了一个,所谓的台湾产三菱FX1S,其实就是翻新货1S,还有就 是国产1S的,就是地地道道的国产货了。

网友B:
1:国产翻新或假货 2:机台运行有振动。 如图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