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师教我

楼主(2018-12-28):
[FROM K0 K29 K4M20 K1] 在这个读取模块错误状态指令中,K4M20中K4是如何确定的,为何不是K1,K2,K3或其他。谢谢!

网友A:
因为他读取的是数据寄存器,最后面又是K1 表示读取一个数据寄存器 所以存储的位置是一个数据寄存器 所以K4M20可以改成D0 那么编程人员为了便于BIT位的使用 所以用16个M来表示 K1M20表示 从M20-M23 k4M20表示M20-M35 正好是word的Bit0~~~Bit15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原来如此,感谢感谢!

网友B:
有时间学学计算机进制,很多这种指令都是基于“数学”,然后看看传输等指令,有助于提高编程技巧~
拆二代

网友C:
1楼下解

网友D:
k4是16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