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8):
选了一款三菱QJ71C24-R4,不怎么懂请教一下,CH1跟三菱变频器做通讯,CH2跟欧姆龙温控器做modbus通讯。根据网上学习了一下,每次读取或写入一个地址都需要建立协议号,想问问最大能见多少个协议号?CH1跟三菱变频器做通讯有没有专门地址。比如3u,IVCK之类的?

网友A:
地址可以设置成寄存器,只需要一个协议
您好,能麻烦您说一下吗?地址怎么设置成寄存器?我现在是协议1来读1号温控器温度,协议2读取2号温控器温度。
不要贪,一步步来

网友B:
那个,请教一下这个设置在什么手册上有详细的讲解,在什么情况下需要用这个做设置呢
网上找的资料。做通讯用

网友C:
128个吧
谢谢~128个够用了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正常情况同一个接口同样的功能码只用一个协议号。

网友D:
在同一通道中,在CPRTCL指令同时只能一个,
在执行中的指令完成之前,下一个指令将被忽略而不加以执行

网友E:
一条CPRTCL 可以同时8个协议号  有专门的变频器协议 不需要指令
能不能帮忙发一下,变频器协议是什么?怎么通讯的。跪求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一条CPRTCL 可以同时8个协议号  有专门的变频器协议 不需要指令

你上面的图片选的是施耐德  MODBUS
你选三菱  F系列变频器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