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讯问题

楼主(2018-12-28):
本人想问下大神们,我有一根USB转232的线和一个232转485的转换头,PLC是FX1N-40MR-001。PLC这边是422圆头,这些配置可以自己焊线调整引脚来实现与电脑的通讯吗

网友A:
你的配置只能完成USB和RS485设备的通信。三菱FX系列的PLC编程通信使用的是RS422的方式,所以你的设备不能完成对FX1N-40MR-001的编程。

网友B:
可以USB转232直接连PLC 但是中间要串一个1K的电阻(网上有图),应急可以这样 长期使用不建议
下载积分:+1(冯夫亮)

网友C:
回来了吗了
认识我?

网友D:
只能买转换器了,不过有的232转485支持422,你可以看看
按照2楼的搞定了

专业外协

网友E:
你plc要加485bd才行,编程口是4线的,你那个485是2线的

网友F:
编程电缆没几个钱,自己做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