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请教:GX Developer 安装后怎么是这样的?

楼主(2018-12-29):
GX Developer 安装后打开提示如下:
1、弹出窗口“system stop failed.please restart windows.”
2、弹出窗口“last operation ended incorrectly.restart this application”
3、弹出“发送错误报告窗口”。

网友A:
使用百度翻译如下
系统停止失败。请重新启动Windows
上次操作结束不正确。请重新启动此应用程序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