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9):
怎么通过外部程序给PLC软元件赋值。例如:某一个或某几个d点,我现在是用电脑通过网络连接上PLC,来更改某一个D点的值(这个值是扫描接收到的数据,在没有扫描成功的情况下,要人工补上一个值),能否通过某一程序或软件,在不用连接PLC的情况下,来对这个D点的值,进行赋值。

楼主:
人工置顶,就怕你们看不着

网友A:
这个不是太高深,会吓到人的,你可逻辑编码的形式给D赋值,这个我们常用的

楼主:
这个怎么个操作方法,能简单介绍下吗?
不要贪,一步步来

网友B:
”没有扫描成功“,是否对PLC基础不太了解。。。用PC赋值是强制置位,不连PC就是程序怎么写他就是什么。。。
看一下你PLC型号对应的编程手册
最基础的一个指令:MOV K1 D0
K十进制常数,赋值到D0

网友C:
Q系列MELSEC通讯协议参考手册
本手册的内容是说明对方设备通过串行通讯模块或者Ethernet 接口模块采用通讯协议以下简称为MC 协议进行PLC CPU 数据通讯的功能进行数据的读出和写入等操作的方法。
http://down.ymmfa.com/download.php?id=91

网友D:
三菱MC协议,以太网或串口,用上位机这VB或C#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扫描成功“,是否对PLC基础不太了解。。。用PC赋值是强制置位,不连PC就是程序怎么写他就是什么。。。
看一下你PLC型号对应的编程手册
最基础的一个指令:MOV K1 D0
K十进制常数,赋值到D0

没有,可能我的表达有问题,扫描成功是程序写的什么就是什么,而扫描失败,就什么也没有,就是强制置位,现有两种方法以,一种通过打开PLC程序来给某一软元件一个值,另一种是通过触摸屏来添加,现在是想用第三种方法,在PC上,不打开程序来进行置位操作。

网友E(2019-09-30):
加一个网关,这里有案例: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33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