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工程师见过三菱程序出现的这种异常,帮忙看看

楼主(2018-12-29):
程序里的FB块我设置了一个口令 ,然后关闭程序,后来再打开就一直报错 到现在没有解决 各路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A:
上面说的很清楚,升级编程软件
用你的方法解决了问题,谢谢大神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我只是加了个口令而已啊
引用 网友A:
上面说的很清楚,升级编程软件

网友B:
程序和FB块口令发出来,给其他人试下,能否打开。
问题已经解决 用2楼老师的方法解决了 谢谢大神关注
不要贪,一步步来

网友C:
突然想起之前用GT Designer3的问题,保存好了的电脑重启一下就这样了,搞得我那段时间电脑都保持待机

网友D:
升级软件

网友E:
升级一下软件,要时GS系列的触摸屏,需要打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