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9):
新买的华硕笔记本
装了
GX Works2
GX Works3
GT Works3
都是国内最新版本的

中途无报错,但这3个软件只要新建工程就闪退。。。

之前用3次WIN10,有2个是正版的都正常。 有1个盗版的安装到最后出错,后来换了正版就正常了。。

咨询客服也只得到机械式的常规回答。。

现自行寻找原因中。。。

同时吐嘈一下,现在三菱的软件太麻烦了,我固态硬盘512G,16G内存,I7CPU,新电脑装都要好长时间。。

而且PLC软件给我装了一次e-Manual Viewer,触摸屏软件又给我装一个e-Manual Viewer。。。能不能智能化点。。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A:
1.WIN10建议安装原版专业版的,不建议安装家庭版,不要安装GHOST的。
2.安装时关闭杀毒软件和电脑自带的反病毒软件。
3.安装目录不要有汉字,可以用拼音代替。
4.安装完一个软件重启一下,再安装下一个软件。
5.不要为了最求开机速度,用软件随便关闭一些自己都不确定的服务。
6.做到以上几点,软件99.99%都不会有问题,除非时BUG。
  • 下载积分:+5(Q02UCPU) 热心助人!
  • 每天只要小小一步都是在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WIN10建议安装原版专业版的,不建议安装家庭版,不要安装GHOST的。
    2.安装时关闭杀毒软件和电脑自带的反病毒软件。
    3.安装目录不要有汉字,可以用拼音代替。
    4.安装完一个软件重启一下,再安装下一个软件。
    5.不要为了最求开机速度,用软件随便关闭一些自己都不确定的服务。

    感谢,我在把电脑恢复出厂系统

    然后准备卸掉预装的卖咖啡杀毒软件

    然后直接安装GX WORKS3  重启后 测试正常的话再装GX WORKS2  重启再正常再装触摸屏的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固态硬盘,16G内存,I7CPU,
    这是好家伙

网友C:
    这电脑配置好牛了,我的WIN10 4G内存 I5 也装这么多软件,目前运行正常。

楼主:
    我把电脑恢复成出厂设置
    然后不装任何软件
    卸掉了迈克菲杀毒软件,而且还用的是华硕厂家提供的专用工具卸的
    目前安装GX Woks3 1.05C 成功了。。

    接下来再继续安装其他的。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GX Works2 1.576A也装上了。
    之前不行,而且有一次提示内存或堆健不足,现在也OK了。
    重启一下,再装别的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所有软件都装好了。

    除了按1楼的方法,我还借用了网上的一个办法,就是先安装GX WORKS3  再安装其他软件。

    这样在装GX DEVELOPER 8.103时也不用先装环境了。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D:
    现在因为操作系统有可能存在兼容性方面的原因,多数都安装虚拟机了。

网友E:
    有没有用右键的管理员启动?

网友F:
    哈哈~~~工控建議不要買華碩
    買了一次打死不敢買那家~~
    以前傳輸死當~~
    我現在win10 ssr256+1t~~獨顯4g~~ram24g
    安裝那些都沒問題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G:
    先装3再装2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