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6hcpu 无法写入程序,开机ERR灯闪烁

楼主(2018-12-29):
开机ERR灯闪烁,联机获取错误代码为:ES:0x010a4064 无法写入程序,格式化内存后依旧无法写入。

楼主:
求大神指教呀

网友A:
如果是新的CPU,那检查一下,电池插了没。 新CPU电池刚出厂时都没插的。
如果是用过的旧CPU,那有可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