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铃

楼主(2018-12-29):
  近期修了车间多台因为24V电源软故障引起的设备停机。一台自动压面机光电开关灯亮,照到面片有信号动作,可是计数器没有计数动作,不能自动计数压面出面,开始以为光电开关坏,换过光电开关还是不能计数,拆开配电箱检查,电源380V正常,开关电源220V正常,再测量24V电压只有11.7V,找到问题所在了。拆下24V电源,拆开电路板,检查24V调压电位器坏了,在其他电路板上拆下2个330Ω电阻串联焊接到电位器位置,再测量24V电压到23.2V,装好开关电源试机,压面计数正常,会自动计数出面,OK修复使用。   还有一台全自动压面机 触摸屏显示通讯故障,COM口连接错误,开始以为是 显控 触摸屏和台达SS2 PLC通讯线有断的地方,换了一条通讯线开机正常了,以为修好了,工作了1个多小时又显示通讯故障,检查了触摸屏和PLC接口没有松动,测量开关电源电压17.6V,恍然大悟,原来是24V电源电压过低而且不稳定造成PLC电压检测故障,PLC不能正常工作与触摸屏通讯,所以在触摸屏上才会显示通讯故障。拆下24V电源检测调压电位器坏了,还是焊接2个330Ω电阻在电位器位置,测量电压23.2V,装好开关电源,开机正常压面计数出面,OK修复。  这2个设备故障起因都是24V电源电压低引起的,总结经验,24V电源调压电位器坏引起电压过低应该引起注意。
附件: IMG_20190109_035639_看图王.zip (2036 K) 下载次数:13
  • 下载积分:+5(si.yan) 分享感谢
  • 下载积分:+3(197771548)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dgamen) 好贴好贴!

网友A:
    经验丰富,我可能会花些时间才会想到电源的问题

网友B:
    也遇到过一次,感应光电时亮时不亮,刚开始还以为是线路有问题,后查了一遍,没找到问题,去电柜量了一下开关电源才找到故障原因,但没有像大神来修开关电源,直接换成明纬的开关电源了!

网友C:
    楼主经验丰富啊,不过这开关电源的质量。。。。。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D:
    都是三无产品惹得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