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30):
大神们,PC和信捷XC2-48T-C通讯。PLC的串口是RS232 8针的,我只有USB转232 9针D型的串口。需要怎么焊线哪?

网友A:
看说明书啊

专业外协

网友B:
好像和三菱的通讯线一样的吧
不是,信捷的是232.三菱的是422

网友C:
这个图看看能不能帮你

网友D:
纠结什么啊    买根信捷的触摸屏连PLC的线就好了    或者用台达的DVP的线  干嘛要自己去焊

网友E:
引用楼主冯夫亮于2018-12-30 00:09发表的 信捷PLC通讯 :
大神们,PC和信捷XC2-48T-C通讯。PLC的串口是RS232 8针的,我只有USB转232 9针D型的串口。需要怎么焊线哪?

买一条线40左右,比自己焊靠谱
你首先找条,USB-232的线,再找个9针的DP头,定书针,把线焊在订书针上,插进对应的孔。235好像是,我原来做过的

网友F:
信捷的通讯线我们有,可以赠送你一条。

网友G:
信捷客服可以问一下,很热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