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30):
现在的问题是PLC与触摸屏无法正常通讯连不上。  在调试过程中,发现485BD 会干扰编程口与组态王的通讯。

网友A:
485BD的参数没有设定好。

网友B:
换个422BD,不用烧这个脑

网友C:
拔了其他能通信得上吗,如果可以就是干扰,不行就是没配置好?

网友D:
连不上 就要检查你的通讯参数设置有没有对  还有你的通讯线要接地

网友D:
连不上 就要检查你的通讯参数设置有没有对  还有你的通讯线要接地  不然会受到强电干扰

网友E:
用422bd就好了啊,参数都不用设置的

网友F:
rs485-BD connecting noisy and touch panel and inventer  together,don't need other rs 485 device.

楼主(2019-03-28):
引用 网友F:
rs485-BD connecting noisy and touch panel and inventer  together,don't need other rs 485 device.

哪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