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案例

楼主(2018-12-30):
使用CJ2MPLC+CJ1WNC413+CJ1WNC213,控制6台伺服电机,各伺服独立运动。程序有案例吗。谢谢各位大师们。

网友A:
用这么高的成本可以试试安川MP2300一个控制器可以控制16轴,性价比很高。

网友B:
主机有2轴了,不需要NC213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C:
一个NF71就够了

网友D:
CJ2M可以外掛MD211*2所以是4軸 CJ1M-CPU3系列才是主機內建兩軸

网友E:
6轴直接上台达 AS28系列 最新款才1500左右,支持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