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30):
FX5怎么增加远程IO,需要购买什么通讯模块,是不是用CC-Link IE现场网络Basic系统可以不增加通讯模块直接用5U内部以太网接口,还有远程IO的型号是什么,有相关资料吗,谢谢

网友A:
这个5u的选型手册上已经很清楚了,自己看看

网友B(2019-07-26):
我觉得这个不好弄,而且成本还很高,还不如直接加个CPU搭建从站,简单又好用
有少妇绝不撩少女  ^_^

网友C:
見仁見智  看需求吧!

网友D:
新版本好像I/O更多

网友E:
用CC-Link IE现场网络Basic模式,需要用到集线器或者交换机,产品样册,三菱官网有下载,在分类CC-LinkIE里,样本太大了就不上传了。也可以用FX5-CCIFE做网络,配CC-Link IE远程模块,样本也在CC-Link IE样本里。总的来说,小网络不经济,有点贵,但用着很方便,比CC-Link方便多了

网友F:
CC-Link IE Basic 新版FX5U可以直接连接,但这种模块市场上用的很少,货期也长

现在常规的是AJ65SBT开头的这样CC-Link老式模块,这种要加FX5-CCL-MS

网友G:
主要CCLINK IE远程模块应用不多。量少  物以稀为贵

网友H:
我用代替代品,方便可靠.远程IO  工程上用了好多,继电器输出电流10A 8入8出.
青岛拓能自动化 15908921588  QQ:410295596 愿与从事染色、印花的朋友握手。

网友I:
CCLINK IE FIELD
CCLINK IE FIELD  BASIC
有两个系列的远程模块。
用的人不多

网友J:
假如需要增加200个I/O的话怎么办?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个不好弄,而且成本还很高,还不如直接加个CPU搭建从站,简单又好用

网友K:
不是说的很清楚吗,远程IO指的是CCLINK模块扩的,我用过,IO模块比PLC还贵。
引用楼主seafar于2018-12-30 16:04发表的 FX5U远程IO :
FX5怎么增加远程IO,需要购买什么通讯模块,是不是用CC-Link IE现场网络Basic系统可以不增加通讯模块直接用5U内部以太网接口,还有远程IO的型号是什么,有相关资料吗,谢谢

网友L(2022-10-13):
请问有没相关的替用品方案
引用 网友H:
我用代替代品,方便可靠.远程IO  工程上用了好多,继电器输出电流10A 8入8出.

网友M:
买第三方的远程IO模块然后通讯连上就行

网友N:
引用 网友H:
我用代替代品,方便可靠.远程IO  工程上用了好多,继电器输出电流10A 8入8出.

用什么代替(品牌型号)

网友O:
网口的远程IO模块代理商基本都是不报价的,因为没有货期。只能上FX-CCL-MS配普通的远程IO搭建网络
引用楼主seafar于2018-12-30 16:04发表的 FX5U远程IO :
FX5怎么增加远程IO,需要购买什么通讯模块,是不是用CC-Link IE现场网络Basic系统可以不增加通讯模块直接用5U内部以太网接口,还有远程IO的型号是什么,有相关资料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