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系统,在使用fx-3U plc通讯频繁断线

楼主(2018-12-30):
plc是新买的,同样数据线电脑与2n,国产三菱plc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与3u通讯不久就不能联机,软件就死机了,关机定屏了。强制重启一下好一下又这样了。这样是系统的问题吗,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A:
xp和 win7系统,连FX3u,长时间很稳定。

网友B:
我用国产连接没问题

网友C:
公司有旧机台1N.2N的连线一直会断线线也换过没用.有人遇到过这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