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三菱QJ61BT11N怎样用CC-LINK 控制FR-E700变频器的通讯?

楼主(2018-12-30):
用三菱QJ61BT11N怎样用CC-LINK 控制FR-E700变频器的通讯?

网友A:
加个CC LINK扩展卡,变频器做设备站,具体看手册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个CC LINK扩展卡,变频器做设备站,具体看手册
具体手册,在论坛的下载区就有的,根据站号地址,直接使用对应的地址就行了,x, y, Dxxx等地址都是分配好了的。

网友C:
FR-E700变频器支持CC LINK扩展卡.
型号和FR-F700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