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30):
请教三菱控制伺服或步进若无实际马达可仿真测试?
三菱指令是以脉波作控制
但若无实机
还是非得需以最小的资本
购买小型测试机来测试
要买何种?

软件GX Works 2
目前使用以下系列PLC
FX2N
FX3U
FX3G

网友A:
其实如果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伺服放大器或者步进控制器不要接在上面,接了就会报错,不接的时候可以模拟的啊,可以监控到有脉冲输出的
  • 下载积分:+5(sunnykmc) 热心助人!

网友B:
    三菱放大器可以设置为无电机模式能测试
  • 下载积分:+3(sunnykmc) 真诚感谢!

网友C:
    你若想全部弄成純軟體模擬也是可以的
    只是很多東西,你都要自己來
    若你的PC程式語言夠強,可以用PC去送信號給PLC的編輯軟體
    伺服的信號也由PC自行模擬送出去
    2006年,我同事就透過vb6+mx3+gd8,全部設備動作在nb上面模擬
    連同伺服馬達的位置,動作
    以上你參考看看
  • 下载积分:+3(sunnykmc) 真诚感谢!
  • 簡單的心,是真正有福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菱放大器可以设置为无电机模式能测试

    请问有具体设定步骤

    软件GX Works 2
    目前使用以下系列PLC
    FX2N
    FX3U
    FX3G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若想全部弄成純軟體模擬也是可以的
    只是很多東西,你都要自己來
    若你的PC程式語言夠強,可以用PC去送信號給PLC的編輯軟體
    伺服的信號也由PC自行模擬送出去
    2006年,我同事就透過vb6+mx3+gd8,全部設備動作在nb上面模擬

    VB 6十年前有自学过,但在工作上都没机会使用

    PLC最近才开始有机会在重新接触,但不够深入

    不知能留具体方式吗?

    或书籍介绍

网友D:
    :三菱控制伺服或马达可仿真测试

网友E:
    三菱控制伺服或马达可仿真测试,也可以监控脉冲输出,

网友F:
    我是跟着学习的,希望楼主能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