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求大神指教,三菱简单程序,逻辑看太不懂

楼主(2018-12-31):
按一次按钮X0,指示灯Y0亮,再按Y0灭,再按Y0亮,再按Y0灭,如此循环动作。程序如下图,第二次按X0为什么Y0会亮,M1常闭也断开了呀

网友A:
程序太复杂,看不不懂,来个简单的。

网友B:
这是单键ON/OFF切换

网友C:
PLS是上升沿的微分输出,PLC扫描工作的每个周期是从上至下从左到右来扫描的。

网友D:
你这个程序在FX3U上测试了下,无任何问题,注意按钮是自复位型的按钮。
还有更简介的就是1楼所贴的图。你的疑问可能出现在硬件上。

网友E:
PLC工作顺序: 扫描一次输入端--------运算一次程序---------刷新一次输出端,然后再扫描一次输入端--------运算一次程序---------刷新一次输出端.一直进行下去.
再看梯形图就能明白了

网友F:
最前面的那一步
ld x0
pls m1
可以省略掉的。
改成
ldp x0
ani y0
ld y0
ani x0
orb
out y0。
改掉多余的步骤可以提高plc的扫描时间和运行反应。

网友G:
PLS是上升沿脉冲,指开关信号由由0变成1(即从断开到闭合的一瞬间)时产生的一个脉冲,一般为触发某个置为或复位 ,只作用1个扫描周期,下个周期就OFF了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H:
用一楼的交替输出指令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也用不着非要问根,这些工控产品都在升级,为的就是简化一些复杂的工控要求。

网友I:
这个可能会清楚点

网友J:
这是一个自锁和解锁的过程。
求知

网友K:
想要学习plc的可以私信我哈,发送相关学习资料给你

网友L:
线圈动作 常开闭合 了啊

网友M:
用alt指令多好

网友N:
你最好先看明白plc的刷新,与扫描周期,你这个问题,就是你还没有够明白这一点

网友O(2019-05-30):
同谢各位大神。

网友P:
是的,PLC是扫描工作的,跟继电器电路是有区别的;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Q:
用一楼的程序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