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31):
选了一款三菱QJ71C24-R4,CH2跟欧姆龙温控器做modbus通讯。现在出现一个问题,读取温控器的显示值是可以的,写入设定值不行,请大师帮忙看看程序。还有我有10台温控器每个读取和写入都要建立协议号吗?建立协议占有D0-D130,这段地址是不是就不能用了?
我读取温控器地址到D0,为什么温度显示值在D6?

附件为程序,请帮忙看看

附件: 求助PLCQ通讯.zip (3505 K) 下载次数:372

楼主:
大神帮忙看看,谢谢啦

楼主:
打客服改接受等待时间,没什么用。

网友A:
GP.CPRTCL U6 K2 K1 D50 M100
U6    起始IO的高两位
K2    选择通道1,2选择通道2
K1    连续协议执行的数量,最多8
D50    控制数据启始地址
M100    执行完成后置为ON 的位软元件编号

K1    连续协议执行的数量,最多8
应写K2,执行2个协议。
MOV  K2 D53  增加

楼主:
改了还是不行,怎么写都写不进去。

网友B:
欧姆龙的温控仪支持MC楼主可以不用指令改写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MC格式4,试过了。写进去PLC一直在报错。

网友C:
要不要試試用HMI去連??

网友D:
没看见D136、D137的设置

网友E:
D0 是从站号 D1 是MODBUS首地址  你传的16进制0  读取的2个数据 16进制  0 数据存在D5   1数据存在D6  看看说明书的数据显示格式吧 是不是 D6 D5  d5站小数点

网友F:
无序协议嘛!欧姆龙的表校验码要计算,用富士温控仪可以自动计算校验码,方便

网友G(2022-04-22):
引用楼主dyysam513于2018-12-31 14:24发表的 qj71c24n-r4与欧姆龙温控器通讯可以读取不能写入? :
选了一款三菱QJ71C24-R4,CH2跟欧姆龙温控器做modbus通讯。现在出现一个问题,读取温控器的显示值是可以的,写入设定值不行,请大师帮忙看看程序。还有我有10台温控器每个读取和写入都要建立协议号吗?建立协议占有D0-D130,这段地址是不是就不能用了?
我读取温控器地址到D0,为什么温度显示值在D6?

附件为程序,请帮忙看看
[attachment=228888] [attachment=228889] [attachment=228890] [attachment=228891] [attachment=228892] [attachment=228893] [attachment=228894]

你这个SV值怎么写入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