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急救三菱GX Works2开打“存储器或者桌面堆栈不足

楼主(2019-01-01):
三菱GX Works2安装完成打开软件出现“存储器或者桌面堆栈不足 打不开 打不开
安装的时候 360 也关了
三菱GX Works2开始可以用 我又安装了三菱GX Works3 然后2个软件都提示这个
然后三菱GX Works2 三菱GX Works3都卸载 在装三菱GX Works2还是提示那个 装X 次了 怎么办

网友A:
重装系统
拆二代

网友B:
很可能是360或者其他类似软件优化过的系统 ,把某些Works需要用的系统功能给屏蔽了。
一般解决方是还原电脑设置,然后再安装。
如果惨点的要恢复出厂设置,有些笔记本电脑自带这个功能。
安装的时候,先装GX-Works3,再装GX-Works2
还有,尽量不要修改安装目录
一般我的经验是,拿到一台新电脑,首先就安装三菱的软件。如果都好用了,我再继续安装其他软件。

网友C:
重新装系统吧